dell pp19l 接适配器短路保护,给点思路

楼主(2009-02-25):
dell pp19l 接适配器短路保护,电池显示有电,但接口测不到电压,是短路保护,可能需充电激活吧?
插入适配器后,适配器电源灯亮一秒钟多,熄灭,是短路保护,请给点思路。

网友:

板上多出电容短路,此图是电接口部分,D:\my document\主板\dell-pp19l.JPG

网友:
图没传上,重新加图

网友:
cpu附近的供电部分,也是电容短路

网友:
19V可能短了!接两线看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