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GV出现Verifying DMI pool Data……

楼主(2009-02-25):
杂牌865GV   好像是火龙王的一样
出现Verifying DMI pool Data……
前面自检画面速度都是正常的.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要停30左右才能进操作系统选择菜单.
进了选择菜单就黑了..键盘也死了...显示器信号灯还亮着.有信号的的..网卡和声卡都关掉了..IO加焊过...没刷BIOS..请各位大哥看看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北桥多一点啦!

网友(2009-04-19):
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