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路断路,会是北桥坏吗

楼主(2009-02-25):
我修一个主板,就是CPU电路对地断路了,周边元件我都检了一变没有断路的,没有把握判定是北桥坏,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麻烦你说清楚,是断路呢,还是短路喔?

网友:
再细心地找一 下,北桥不一定

网友:
看一下 CPU供电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大概是短路把 看下供电的管子击穿没 取掉再判断北桥坏没坏

网友:
北桥有可能坏,你把CPU供电修好就在测北桥就知道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