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3无线局域网卡无法使用(已修复)

楼主(2009-02-25):
问题描述
昭阳K43无线局域网卡在XP无法使用,快捷键和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正常。开启右侧无线开关后按fn+F5切换无线无法查找到无线网络。左下角无线指示灯始终不亮。重新接硬盘安装WinXP无效。更新各设备驱动无效。

解决方案
1、进bios加载一下缺省值。重新启动电脑,左下角的无线等就亮了,无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2、重新安装电源管理软件即可。

网友:
细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