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品牌机不能上网

楼主(2009-02-25):
今天修了一台长城品牌电脑,故障不能上网,插上网线网卡灯不亮,顾客还有一PCI网卡也不能用..拆下主板后看到是精英SIS桥片..呵呵忘记型号了..(以往修精英的主板十有八九就是座脱焊脱点了)...挂了块硬盘做个系统上去测试网卡还是不行..观察发现网卡有点烧伤的痕迹,发现旁边小电容也是好的..更换一RTL8100C的网卡芯片(注:个人认为网卡芯片坏可以更换,但如何是网卡BIOS芯片如93C46或24C08坏了更换也没用,因为里面有个网卡ID号,这个就如同主板BIOS一样,同型号主板不能使用不同型号BIOS,当然也有少数可以)..进入系统还故障依旧..
  郁闷呢,,不会桥换了吧,用手看南桥结果发现网络开始连接..直接拿到BGA机器上加焊用温度是230度,时间5分钟.到此故障解决..集成网卡和独立网卡都能用..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LAN_EN跳线,前些天修台机器也是不认网卡,客户说插了网卡认了型号也上不了网,开机一看跳线跳错啦,跳到正常位置板载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