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能连续读盘问题解决方案一例(已修复)

楼主(2009-02-25):
问题描述
    电脑安装的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安装好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连续读光盘,插入第一张光盘一切正常,打开光驱放入第二张光盘,发现里边的内容竟是第一张光盘的内容,重新启动机器后,第二张光盘也能正常读出。

解决方案
1、用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管理”,选择“存储→可移动存储→库”,点击光驱所在的盘符,在名称项目中点鼠标右键选“属性”,在“延迟卸除”下有一项为“收回不可装入的媒体”,将它的时间改为0,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2、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则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5-E325-11CE-BFC1-08002BE10318}键值,将下面的UpperFilters 和LowerFilters删除,重启机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