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今修一台二修机 白屏 给大家共享

楼主(2009-02-26):
今天接到一台很老的AOC15寸 说是白屏
拆开一看 估计是别人换过灯管的 当时心想这屏估计被弄废了 但还是想拆到底看个究竟
于是一拆到底 拆到屏里面 确实是被换过灯管的 仔细看看 发现屏连到逻辑板上的三片黄线好像被动过 也有被焊过的痕迹 通电测试 用手捏捏 有半边图像出现 估计是内屏弄虚焊
于是洒了点松香水 用850把三片黄线都吹下来 用烙铁把焊点拖干净 再滴上松香水
用镊子压住 用850吹上去 通电再看 还是有半边不能显示 于是改变方法
决定用烙铁焊 在黄线前端露出的大概1毫米的焊点上沾上焊锡 然后用镊子压住 像焊主板IO一样 把每个脚都焊好 镀上锡 目测一下 都还好 没虚焊的
然后把其他两个都补焊了一下 再通电 正常显示了
今天的收获是:遇到白屏的机子 驱动板好的情况下 不要立刻判断是屏坏了
把屏里面拆开看看从屏到板连接的线 尤其是二修机
主板

网友:
LZ说的,我不太相信,屏线那样细,你竟用850焊好,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lz的焊功 佩服

网友:
焊功挺好,
胆大心细

网友:
哇……LZ的焊功不错…………

网友:
不是吧 老大 连接屏与屏电路的焊接设备需要几十W 就这样简单的被你用落铁加850搞好了? 把经过详细的讲解出来 我们也能省点

网友:
屏连到逻辑板上的三片黄线好像被动过
这个你也可以用风枪来焊,不可思议

网友:
那线密的和头发一样细,用铬铁可以焊吗,其实那是用胶粘的,佩服

网友:
可以焊的啊
因为我主要是修主板的 显示器是自己瞎学的 主板上的这种芯片很多 时间长了就觉得熟了

网友:
伤心两千
对于这个 我以前也觉得肯定是报废了 但过年时我问一了个修手机的朋友 他以前就用烙铁焊好过BP机上的屏线 所以我也就开始试着焊啊

网友:
LZ说的,我不太相信,屏线那样细,你竟用850焊好,太不可思议了.
-----------------------------------------------------------------------
同样不可思议中,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
我也想学学这么高超的技术,麻烦LZ说详细点,能上图最好

网友:
呵呵!这些都是熟练了就好了哈!偶也是修主板的,以前也修MP3P4所以焊那屏线决对没有问题不过偶就是查不出那LCD问题出在哪儿哈!呵呵,学习了

网友(2009-04-24):
高手真多啊 我可焊不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我相信,因为我用电烙铁也焊过液晶的屏线,是楼主说的那种,像头发那么细的线,只要焊工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L Z 你烙铁技术相当E牛X 达到几级了 有没有等级证书啊??? 望尘莫及 可望而不可要

网友:
烙铁功夫天下第一

网友:
焊屏线这样的细小线路 烙铁要一点而过 不能一直在上面烧 容易烧坏
细心点 还是可以焊的

网友:
这怎么焊啊还是 不太明白。真是高手啊

网友:
1楼的同志你能发个图片给我们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