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11开机绿灯闪

楼主(2009-02-26):
acer1711开机绿灯闪,按键全部失效,屏无显示。灯管屏都是好的,是驱动板故障吗

网友:
先要保证电源是好的,也就是说电源的带负载能力要足够

网友:
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爆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种机器驱动板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