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71蓝屏

楼主(2009-02-26):
昨天刚出的问题,进系统一分钟内蓝屏然后重启,有时候还不容易开机,内存硬盘 U 都换过,请问能是桥虚焊吗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及VTT是否稳定并达到相应标准值,如果这块也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典型的问题,这个好像是K71的通病,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用手拍拍有时候光看电影,能看1天都没事,只有加焊北桥了,谁专做加焊北桥啊

网友:
加焊北桥和旁边的几个芯片后,故障排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