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EVO N160笔记本为什么要放CMO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09-02-26):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返修的这笔记本,每次不开机了,只要把CMOS放放电就能开机,而且每放一次CMOS电也只能用半个多月,又要清CMOS,请问一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1)電池品質不良
2)COMS 電池電路零件老化, 造成電池耗電加快

网友:
谢谢你们回复,但我把电池取下测有3.20V,而且每放一次电要用半个多月才出现故障,所以现在头痛,不知该怎么搞?

网友:
遇到过的故障:
南桥不良
BIOS资料错误
电容漏电
CMOS电路中原件空焊

网友:
非法掉电引起BIOS保护,开不了机,只清除CMOS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