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郁闷死机现象

楼主(2009-02-26):
一台联想F31开机有两种情况固定死机 系统从没进过
1.进系统前选择系统的界面倒计时 只要随便动哪个按键就死 不动倒计时完到0就死
2。快速跳过系统选择界面后到了windows画面慢慢要显现出来时死
已排除某些嫌疑 排除CPU 内存 测试硬盘系统是好的,键盘芯片8521E换过了 南桥换过
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给点意见 指导我 3Q!

网友:
你要是有软件检测的 我 看还是换个硬盘看看有些硬盘  有些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
你是说?挑硬盘???

网友:
你没想过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启个PE试试。再运行下测试软件。能数到0,应该机器问题不是太大。应该是进不了实模式。

网友:
都说排除了那些外围的故障了.你们还说看其它的.这肯定是板子上的问题嘛.散排除的话.就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