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亮但是进系统时黑屏

楼主(2009-02-26):
昂达nf4s主板开机正常。做系统时也能GHOST但是重起之后到进度条的时候就黑屏了,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另外就是基本电压我都测过了。是正常的。还要查哪些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把BIOS刷新。

网友:
显卡的驱动,,,,,分辨率,,,,,,,,,,简单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我焊了一下北桥,作系统都正常了

网友:
我有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换了个I/O  OK

网友:
显卡驱动   进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删了
  然后下过驱动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北桥虚焊的最多

网友:
放下电, 再看看晶体正常不 起振不正常也会黑屏的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最大,可以尝试回焊一下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以性是挺大的,不过有时晶振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了,用什么设备可以进行加焊。我遇到很多CUP座子接触不良,还有北桥空焊的,可我没有BGA设备。不知道如何才能加焊

网友:
能进入安全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