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开机速度N慢~

楼主(2009-02-26):
偶的 主板是精英p6stm,c2 1g 256m内存,因为cpu附近的电容已差不多全都鼓起, 可是还可以开机 后来换了个piii1g的 问题就来了`开机后 运行到启动画面就不断重启~ 没办法一味piii的有问题 就换回原来的c2 1g。 晕啊~ 连c2的都是这样~ 再换过c1,400mhz的 可以开机哦~ 偶就猜可能是电容的容量变小了撑不起,就去买了6个三洋的2200uF 6.3v的电容 原来的是g-luxon 也是2200uf 6.3的 把鼓的全换了{换剩一个没鼓的} 然后在换回原来的piii开机~ 可以,都正常 但是开机的速度就比以前慢N倍! 特别是到启动画面的时候 要30多下才能到黑色部分(也要半分钟左右)。。。想问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搞到开机的速度如此之慢呢?

网友:
电容是 坏的吧

网友:
电容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接的  应该没接反吧~  换的电容坏不坏我就不知道 反正换了后能开机 就是那个开机的速度比以前慢好多 以为是硬盘坏了(很热)换了一块还是这样~ 就是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接反还能开机?应该早就冒烟或者爆了吧
电源换个试试看,

网友:
系统里测的速度会慢么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重启了几次后! 现在连系统都进不了, 停留在检测硬盘的界面上 一直是0% 按什么都没反映 是不是在焊接电容的时候把硬盘的供电系统搞损坏? 要不然 硬盘好像开很久似的 非常热!! 没换电容之前一切都正常的`

网友:
换电容时把旁边的元件弄虚了吧?检查下吧,还有CPU座

网友:
硬盘供电不在主板上。
先重装个系统、恢复个bios再说。
不行再把电容补焊一下,特别是焊点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