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648主板三相供电模块,一MOS管子烧毁的代换

楼主(2009-02-26):
SIS 648主板三相供电模块,电源控制芯片是1块ADP3180和三块ADP3418,经查有一MOS效应管烧毁,型号是CA332还是C4332(用度放大看六个相同的MOS,实在看不清),查找了许多资料,查不到参数,用PHD78NO代换,上电有啸叫声,CPU供电电压为0,风扇能转,I/O是ITE8705,测CORE对在电阻约30欧,CPU有用,不知什么原因,如何检测电源芯片好坏,MOS管子怎样代换,望大家帮助.

网友:
经验值不够啊

网友(2010-01-21):
应该是电源管理新片坏了MOS只要功率够就可以

网友:
就是普通的npn mos管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还有问题

网友:
用假负载CPU试一下,估计是电源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