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8主板修复

楼主(2009-02-26):
今天接收一吧台试机开机保护,,量ATX座,12V  3.3V  对地短路,3.3V修了好久,都没有修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拆,发现3.3V供了网卡芯片,声卡芯片,BOIS。。等,我拆声卡芯片还是对地短路,再拆网卡芯片,这一下不短路了,网卡芯片为(RTL8100C)换一块,再修12V对地短路,量CPU供电发现上管有一个击穿(70T03S)找一个845主板里的CPU供电的上管换上,上假负载开机各个电压有正常,上CPU和内存显卡开机可以这亮了,装上去一切OK!

网友:
3.3V和12V同时对地短路的概率很低的哦

网友:
我常见到两个同时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