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老主板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9-02-26):
开机不插4针电源,风扇可以一直转动,测试卡显示00。插上4针电源,风扇转动两圈就关机,
忘各位大侠分析下故障啊。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四相供电严重短路....

网友:
明显的短路,,,对着CPU供电电路一直吹吧

网友:
上管对地短路

网友:
也可能北桥坏噢。。

网友:
cpu供电短路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CPU供电系统短路,重点查一下,CPU周围的场管和电源芯片

网友:
场管和电源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一般是coms管短路,

网友:
cpu短路可能性大,但也不排除硬盘导致短路哦!不知道这建议能不能给你帮助

网友:
CPU那部分短路

网友:
不要先坏颖主板,我先前有个主板也是这样子,无论如何查都正常,实在没招了,换个电源OK!是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行了所以插4口电就开不了机,是电源保护了,看样子你是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