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我这显存该如何代换?

楼主(2009-02-26):
我有一块5600的绿色显卡,已经查出是显存的问题了,但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显存,是一棵n^ny^/NT5DS16M16BT-5的颗粒引起了花瓶,我尝试用了n^ny^/NT5DS8M16AT-5,elixlr/N2DS12H16BT-5T,n^ny^/NT5DS16M16BT-6的显存都不行,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颗粒可以代换呢?

网友:
你的显存应该是16M,16位的显存,5ns的(400MHZ的),你自己找下有没有这样的显存,但必须是16M,16位的,但可以是频率更高的,比如4.3ns的。
你用NT5DS16M16BT-6,时要降频率的,你原来的是-5的,换成-6的,要修改BIOS降频率!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可以告诉我如何降频吗?用三星的K4D261638F-TC50代换可以吗?

网友:
elixlr/N2DS12H16BT-5T  可以代换的,但要同一通道的两颗一起换~~~

网友:
是要换前后两颗是吗?我现在换了K4D551638F-TC50的颗粒,进系统不花了,但是跑3D05跑得好慢,是颗粒的问题还是显卡本身就这样呢?小弟现在对显存颗粒还是不太了解,各位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5系列的显卡跑3DMARK 05是不快,03测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前后两颗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传点我在网上收集的资料,你可以学习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了,插个图

网友:
这种卡 本身就在3dmark01范畴之内
分肯定低了  不过  不花屏就证明你修好了
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