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09-02-26):
开机内存报警,测电压2.5v,1.25v都正常,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查时钟时,3组时钟(六个时钟线),每组一个电压是2.5v,一个没电压
换个时钟IC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

网友:
就是。要说一下是啥子型号的主板。啥子内存嘛。

网友:
如果时钟正常,那是哪个地方坏啊?

网友:
我今天拿好板子测试了,内存是2组只有1个是有电压的。 可能是测试卡问题

网友(2009-03-31):
哎....我也碰到过,结果没修好.

网友:
时钟电压2。5V?i不正常吧?

网友:
如果是 SDRAM 内存,采用 VT82C686A 南桥的,我见过的主板,是这 4 个内存时钟测试点的时钟信号,是直接来自 时钟 IC。与其它无关的。直接查板线吧。

网友:
我觉得时钟新片可能性大

网友:
每组时钟的两个电压都应该有吧,大概是1.6V,时钟晶振看了吗

网友:
时钟有电压不一定就有频率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有无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