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导致机子不启动

楼主(2009-02-26):
我的机子换了根ddr400的条 装上之后不启动 cpu风扇加速转几圈 停了马上又转了一直反复 是颗粒的问题吗
cpu

网友:
内存 不兼容....再换跟试一下...

网友:
机子是好的 内存有问题 在别的机子上也不行 应该是内存坏啦

网友:
如果内存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 你扒了硬盘电源试试看 可能是硬盘导致短路

网友(2009-08-28):
换回原来的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现象是SPD击穿,或是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