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7F,显示屏亮一下就熄灭

楼主(2009-02-26):
本人在学习主板维修,这是要修的第一块主板,恳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同事有一块磐英845d主板,一开始修的时候是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诊断卡跑代码为c2,修复后出现7F代码,显示屏亮一下就熄灭了,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无法解决,求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我做过以下测试:
我测试过电压一切正常,AGP槽也清洗过了,可是还是7F,而且BIOS会发出一长两短的叫声。显卡我已经更换了
bios已经刷过了"输入输出一切正常
场管测试一切正常,电压无跳变) 但始终没有解决问题。
麻烦大家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我上次遇到一个是显卡的事。你这个换过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  显卡的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下内存

网友:
用PCI显示试试有没有显示?

网友:
看起来象是北桥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