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的文件是乱码咋办??

楼主(2009-02-26):
不慎将WORD文件删除 用恢复软件恢复过来是乱码 咋办
文件

网友:
有谁知道帮帮我们哟。

网友:
小云海
用WINHEX软件打开一个好的WORD文档,然后把文件头复制下来,粘滞到打开后是乱码的那个文档上面,然后保存退出,打开,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用WINHEX软件打开一个好的WORD文档,然后把文件头复制下来,粘滞到打开后是乱码的那个文档上面,然后保存退出,打开,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楼上说的试试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谢谢 正在找解决的方法呢!

网友(2009-07-18):
请问word文档的文件头是多少字节啊

网友:
我碰到这个问题,正在查阅,楼上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
谢谢了
正在试用中

网友(2009-08-29):
使用后效果如何,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试一下3楼的办法。。。试了可行再上来回话。。。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呀,都一个月了也不回个话,共享一下吧

网友:
可以用EASY RECOV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