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电路问题

楼主(2009-02-26):
一台美齐JD770H显示器,二次电源是降压式,开机指示灯不亮,受保护.断开二次电源接灯泡后指示灯和各路电压正常了.经测量二次电源管好,行管好.有行驱动电压.
接上二次电源无输出,S极和G极电压都为200V,开关管是:SFS9634(开关管G极200V怎么还没击穿这就不清楚)接灯泡在B+后二次电源也无输出

网友:
附件怎么传不上去?JPEG的

网友:
那个15V稳压管,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断开行管C极.把灯泡接在行管C极处.看这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10K电阻 15V管加焊下看

网友(2009-06-04):
我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9630两端200v 行管c极17v 机器是由于客户分辨率上高了造成的 tda4856也换了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请指点下该查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