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差,带不动2个硬盘

楼主(2009-02-26):
我修了几个电源,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负载差,光带个主板能跑起来,挂上硬盘,就跑不起来了(转一下就停,应该是保护了),
电容无问题,都是名牌的,七喜ATX-320T
有个修的换了个电容
有个是换的电阻,应该没问题的
硬盘

网友:
把电容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里面有不详细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有就是5V待机的那个电容

网友:
更换一下红圈的电容。

网友:
12v的滤波电容换了我遇见个大水牛的,用的是SG的块,没买来就报着试试看的太度换了一下,没想到竟然好了,听人说是电容的电阻增大了

网友:
如此说来,还是电容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