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09-02-26):
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批评指证。
1,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插针输出到驱动板的。
+5V,14V是供电输出到驱动板。
GND是地线。
BLON和BRI有一个是控制信号一个是亮度调节信号。
2和5应该是一级EMI电路起滤波作用的电容。
3,是高压板部分的变压器,提供给灯管所需要的高压的。
4,灯管接口。与灯管相联的。

网友:
这是晶冠也就是唯冠生产的19寸液晶电源板。这种电源用在联想,方正,美格等液晶显示器上。楼上的哥们已经解说的差不多了,基本上是那样的。5是一个压敏电阻(防止开机瞬间浪涌电流用的).3是INVERTER部分高压IT变压器(升压)。4.平衡电感(平衡灯管电压用的)2是保险丝.

网友:
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1 是电源与驱动板的接口   2看不太清楚  应当是保险吧   3 是电压板的变压器
4是两路灯电流平衡的小变压器

网友:
四楼的哥们你是从哪里知道是19寸显示器用的?还有牌子是在哪看出来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很垃圾 用在19的老式宽边联想显示器上 经常出毛病 功率不大 带19显示器有点吃力

网友:
现在的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算老式,这个是经典的晶冠代工19宽电源板,用在很多机器上,其中包括了联想的LXM-WL19AH LXM-WL19BH等机器上,就算稍新一点的联想L193 wide也用这个板子,只是连接的插针由直插改为弯针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