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求助

楼主(2009-02-26):
一块板USB口全不能用,个人判断南桥问题?
小弟菜鸟望大哥帮忙给点思路!
判断南桥__听几位前辈说过:开机测USB一脚就有5V电压  二 三脚是数据线进南桥,四脚接地。
如果测的5V  数据线都正常时,USB不能用的情况下,这些就可以判断南桥坏是吗。
注:机子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关机就重启!!
如果测的5V不正常或是二三脚数据线不正常应试找哪里下手?

大哥们前辈帮帮给点介意!!

网友:
机子运行正常的。。。。

网友:
如果测的5V  数据线都正常时,USB不能用的情况下,这些就可以判断南桥坏是吗?
是吗?

网友:
如果测的5V不正常或是二三脚数据线不正常应试找哪里下手?

网友:
如果测的5V  数据线都正常时,USB不能用的情况下,这些就可以判断南桥坏是吗。
那两项都正常了就应该是COMS里有没禁用USB呢,接口问题
注:机子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关机就重启!!COMS里有一项 by pci card wake up 关掉
如果测的5V不正常或是二三脚数据线不正常应试找哪里下B手?
跑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测的5V不正常或是二三脚数据线不正常应试找哪里下B手?
跑线呀??

跑红5V线路是吗/这位大哥?请指教。。谢谢

网友:
哦,谢谢。我再去试试!!谢谢

网友:
如果南桥坏,你在PCI上加USB接口也没有用啊

网友:
对地打阻应该是一样的,上下部相差20欧,600欧左右,差的太多了就是坏了,另外南桥旁边的电容阻值不能太小

网友:
我看还是你禁用了USB吧!!!到BIOS里恢复默认值吧!!!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有下列是几种情况:
1、USB驱动没装好
2、主板BIOS里没把USB口启用
3、USB口损坏
4、南桥虚焊
5、南桥部分损坏
6、主板BIOS中电源管理部分没设好,所以会关机后自动开机。
以上供参考,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时钟IC的48M 频率有没有正常到达南桥 usb 是工作在这个频率下

网友:
南桥内各模块是独立的,即使一个模块损坏了,南桥可能还可以继续工作,只是损坏的模块不正常而已。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了,排除了5V的话,那就是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2010-03-29):
不知道LZ修好此板了没有,也没说?

网友:
bios放电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