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想请教一些问题,大家帮帮忙吧!!
在电源低压区也会有一个散热片,上面我了解到是整流用的
二极管
,肖特基管,半桥的是吗?
这个管子用其他型号替换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为什么三个管子的型号一般都不一样,为什么?可以调换位置代用吗?
电源

网友:
调换位置,估计会冒烟
C5027,放到13007,就应该立刻爆炸吧?

网友:
大哥,我说得不是三极管是低压区的整流管,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