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自动供电不开机

楼主(2009-02-26):
方正r350自动供电不开机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比如诊断卡跑多少、直流表到那

网友:
一插电源电流表马上到0.7-0.9v之间不动或者直接到1.1-1.2v不动
开关按钮不起作用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大片子出问题啦。。

网友:
你的本本与我的一样,不知故障现象是否一样。参照第5页“旧话重提-------”

网友(2009-04-03):
我也遇到一台,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