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处接灯泡应该怎么亮

楼主(2009-02-26):
电源正常,灯泡应该怎么亮??
恶性断路应该怎么亮?

一闪一闪正常么?

网友:
电路正常时,不短接绿线,灯泡接电时会闪一下即灭。恶性短路应该时灯泡会全亮。在接负载时,电路短接绿线时会一闪一闪,不过闪时不会好快,一秒左右,但随着负载的加大,灯泡亮度会增大。
谢谢郭郭有志大师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