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显卡虚焊问题

楼主(2009-02-26):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给我一样。来了本本诊断后发现显卡虚焊,加焊后没几天客户又来了,故障还是一样。做了那么多就5个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BGA焊接不好啊,多次返修的,只有重做BGA了。加焊不行的。

网友:
1。重新做BGA
2。改良风道

网友:
是否真的为显卡虚焊?是否量到了确切的点?有些显卡坏件,经加热后会暂时恢复功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或是冷却后又会恢复原有故障。所以最好在确保真正量到某个或是某些点虚焊后再加焊,或是加焊后进行高低温烤机。

网友:
V3000 D620 等花屏和黑屏不都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加焊不行,只有重做

网友:
一般确认是BGA空焊问题的就把BGA拆下重新植球做就好的多,无铅的板子一般不要重新植球但要加焊时间久点

网友:
如果不想机器返修,我觉得应该告诉客户怎样用机器,如T42、43、40南桥空焊的,如果是修了后不告诉客户用,过不了多久又可能会返修。

网友: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学习了,关注中,楼下接上。

网友:
做了南桥的笔记本要告诉用户怎么用才对呢??

网友:
做了南桥是不是要告诉可以不能用时间过长,玩大型游戏等。。。。。

网友:
大家接着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