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供电问题

楼主(2009-02-26):
有一杂牌显示器,灯丝供电时8V直流电。灯丝与地短路了。与G1\G2没通。高手帮忙。

网友:
灯丝在常温下的阻值很小的,只要阻值不为零,不能看作是短路。

网友:
问题是直流供电的。不解

网友:
怎么能说明是灯丝与地短路了?? 本身两者之间电阻就非常小的  你能量出灯丝电压为8V就说明没有短路

网友:
我们说法不一。我查到一组直流电源8V直接到灯丝上。相当于这个电源的滤波电容两端直接短路呀!所以说不解!

网友:
那你说的是8V这路 对地短路 是吧!
那也好查呀,  拔下尾板,再量  看短路不?    灯丝单独用电压包绕线来加,看怎么样??

网友:
还是短路,我想问:有给灯丝加直流电压的吗?

网友:
显示器的灯丝都是直流供电,从开关电源的7V通过一个三极管后直接灯丝。此三极管受系统控制器,也就是MCU控制,有信号开机时三极管饱和导通,给灯丝供电。
另外,如果把显像管的视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还有短路的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这一组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就是给灯丝供的直流电压呀   而电视一般都是从行包来的没有整流的行脉冲电压  这是两者的不同

网友:
CRT的灯丝是直流供电,这一点和电视机是不一样的。一般CRT的开关电源输出7V,经过整流滤波后,通过MCU控制的三极管给灯丝供电。

网友:
1、把显像管的视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还有短路的情况,4欧左右!
2、这一组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没有击穿。
3、有信号开机时三极管饱和导通,给灯丝供电,就是说三极管串在中间,但我的好像不是!开关电源二次电源输出8V通过排线给灯丝供电的。所以,只要灯丝通电,由于其导通电阻低,相当于将8V二次电源短路,造成初级电源过载。高手帮忙!

网友:
把显像管的视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灯丝与地4欧左右!难道其灯丝是悬浮供电的。但现在其与地只有4欧左右。所以可以判断灯丝有问题,因为他一接上,8V就短路。是吗?

网友:
1、把显像管的视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还有短路的情况,4欧左右!
2、这一组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没有击穿。
3、有信号开机时三极管饱和导通,给灯丝供电,就是说三极管串在中间,但我的好像不是!开关电源二次电源输出8V ...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就是这样的,按原设计,冷态启机时,也不会把电压拉下来的,你的电路可能还是有问题,你看这路的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显像管的视放板从显像管上拔下,灯丝与地4欧左右!”这一点描述不清,这是灯丝两引脚之间的电阻,还是视放板对应引脚之间的电阻?如是前者,应是正常的。如是后者,说明灯丝供电支路有短路。
灯丝8V供电也很奇怪,一般应在当中串一个电阻或三极管将电压降到6V。LZ确认无误吗?

网友:
就是一个灯丝问题,讨论了这么久,我想楼主不会认为灯丝两端4欧是短路吧,所以我认为他说的4欧是视放板与地之间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