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SONY VGN-C22CH的机器,主要问题是屏上会出现水纹和重影,这个问题也不是总有的,光用电池不花,外接电源+电池也是花,但是只要把外接电源拿掉就会恢复正常,光用外接电源一定花的,重装系统,显卡驱动都没有用。师傅们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帮帮忙啊,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供电问题,但是外接电源时机器全频工作 显卡加速导致花屏也会! 不好判断 ,如果有把握的话就换显卡,没把握就保守治疗 查外接适配器个用电池时的供电差别!

网友:
你把刷新率调高点 看看行吗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如换个电源试一试呢,也可能是电源滤波不好呢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但也不要排除内存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网友:
不好说,可能是外接电源的问题,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但多半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