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一块华硕P4SDX 主板,开机C0不走,加焊cup底座后,跑代码到C1不动。检查内存供电正常,6个时钟电压一致,2个系统总线电压一致,后刷bios无效,测量bios13.14.15.17电压不一致,都是2点几,因此更换与bios相连的IO芯片,测量数值还是一样。拆除串口芯片也是一样。请给位指点一下下一步维修思路。
    另:请教一下内存的上拉电位如何测试!?

网友:
是不是加焊cup底座时把桥吹挂了

网友:
北桥有可能坏老,你看主板跑到C1后死机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我用的是BGA焊台~~~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应该是内存供电的一半,测量点一般都在内存槽边上的上拉排组上。注意,测量上拉电压时要把内存插上,应为有些板子空载的时候上拉电压正常,但是插上内存后就不正常了。也是内存电压转上拉电压的电路出问题。

网友:
    1、00、CO、CF、FF或D1

      测BIOS芯片CS有无片选:

     (1)、有片选:换BIOS、测BIOS的OE是否有效、测PCI的AD线、测CPU复位有无1.5V--0V跳变

     (2)、无片选:测PCI的FRAME、测CPU的DBSY ADS#,如不正常则北桥坏、若帧周期信号不正常则南桥坏

    2、C0

      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刷BIOS、检查BIOS座

      I/O坏、北桥虚焊、南弱桥坏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3、C1、C3、C6、A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内存槽)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和1.25V)

      测时钟(CLK0~CLK3)

      CPU旁排阻是否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北桥坏

    4、C1~05循环跳变

      测32.768MHZ是否正常

      BIOS损坏

      I/O或南桥损坏

    5、C1、C3、C6

      刷BIOS、检查BIOS座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内存条,PC100、PC133,或速度更快更稳定的内存

      换内存插槽,有些主板的内存条插槽要先插最靠里面或最靠外面的槽才可工作

      目测内存槽是否有短路等机械类损坏现象

      没内存的CLK0、CLK1、CLK2、CLK3、CLK4,内存主供电

      打阻值检查是否有断路现象

      换I/O芯片、北桥虚焊或北桥坏

    6、循环显示C1-C3或C1-C5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检查I/O外围电路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7、其它代码

      刷BIOS

      换电源、CPU、内存

      检查I/O外围电路、换I/O芯片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南桥坏

    8、bO代码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1.25V、2.5V(DDR)

      清CMOS

      测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9、25代码

      测AGP核心供电4X(1.5V)、8X(0.8V)、2X(3.3V)

      北桥供电、北桥坏

    10、走od后不亮

      测PCI插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外频、倍频跳线

    11、若显示Ob显示器仍不亮

      换显卡,有时主板与显卡不兼容

      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换显卡插槽、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刷BIOS

      换I/O

      查北桥供电或南北桥坏

      查PCI、AGP槽附近的排阻和电容

    12、显2d代码

      测AGP的AD线

      初始化INTR信号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3、显2d代码后不变

      刷BIOS

      时钟发生器不良

      清除CMOS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4、显示50代码

      I/O供电或I/O芯片坏

      南桥供电或南桥坏

      BIOS坏、北桥坏

    15、显示41

      刷BIOS

      A18跳线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I/O坏、南桥坏

网友:
非常简洁明了。当珍品收藏了。

网友:
这个板子目前的情况是,加焊北桥后,点亮了2次,等把硬盘键盘鼠标都接好,准备跑系统,发现不加电了。触发时,cpu风扇会微微的动一下。 现在什么都不插,也是不加电了。。。。打算按不加电流程再处理了。郁闷的,不知道是不是身体静电原因,击穿了什么芯片?

网友:
内存不过的问题,那肯定是电压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