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EAT的故障

楼主(2009-02-26):
我现在有一块精英P6IEAT的故障是内存不过?跑C1---00怎么维修?从哪修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BIOS   桥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不会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过怎么办!!!!我想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还是不过?????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的三极管是不是好的 ?

网友:
如果c1--00循环的话,排除了内存供电和地址数据信号后,可以尝试刷bios

网友:
bios早刷过了,还是不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