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电视

楼主(2009-02-26):
普通的电视盒接上液晶显示器后老是一闪一闪的 那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电视盒在crt上可以用

网友:
汗。你改来改去不是很费力吗。直接买个液晶专用的就得了

网友:
改了后我想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估计是电视盒不支持液晶吧,换个试试看

网友:
要买液晶专用的就可以了~没多少钱的~~

网友:
楼主真有创意,但是现在买一台冠捷的液晶电视机也就一千多··

网友(2009-04-23):
装还不如买新的呢,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把驱动板换了,换一个TV三合一的就了

网友:
电视盒有两种一种只能用于CRT另外一种可用于LCD,不过价钱要贵点

网友:
如果想享受一下自己DIY的刺激就买块3合一的驱动板组装吧,不然就买个新的吧,19宽屏千元内搞定。

网友:
液晶显示器要用专用的电视盒,普通CRT用的TV盒不支持液晶显示器,但液晶TV盒能用在CRT显示器上,只需改变液晶TV盒输出信号的分辨利【遥控器上有此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