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三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这有一个长城电源,通电就烧保险.经排查是里面的二个E13009-2的三极管击穿了.我想用C2335-R代换,刚才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二个三极管的参数.还请兄弟们帮找找忙.

网友:

E13007代换即可.

网友:
13007功率小点

网友:
谢谢这位仁兄,我现在就去找找这二个三极管.

网友:
从别的电源上拆了二个E13007三极管.替换后一开插电源保险又烧了..所采用的是四个整流二极管我测了没有问题.大电解电容也换过.现在又没有思路了.晕啊!!!!顺便问一下,那位兄弟有长城电源的电路图给一份.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