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处理CPU座虚焊的?

楼主(2009-02-26):
CPU座虚焊的遇到过不少,但是上完贴片机总是不行,即便当时好了,用不了几天又出问题了,有两次换了CPU座都不行,做BGA它是成功率最低的,其他的可以达到95%以上,很少有修不好的,但是U座10台里面有两个能弄好就不错,大部分都是判死刑,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吗?
cpu

网友:
754的本座子加焊势必返修!一定要更换!
成功率取决于设备和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可能人的因素多一些!有人用土炮做座子成功率都非常高!

网友:
焊膏如何打到BGA下面呢?

网友:
我都是换新座子。没有返修。

网友:
我们一般是用两个风筒做的,在座子的边上涂助焊膏用风枪稍加热让助焊膏进入座子内,然后上下一起加热,一般下面用280度上面260,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AMD的最容易虛焊了~
大部分重焊就OK囉
不過撐不久~
最好還是換掉!

网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要做CPU,首先得把板放平。将CPU底盘四个支撑点去掉(保持平行有利于焊接),主板散热温度和受热温度要掌握适当,高了会变形,低了焊不住。刷助焊剂不能过多,否则造成坐子旋转不灵活。对于会变形的无铅底坐要先进行加温处理。

网友:
引用,6#我都是换新座子。没有返修。
]请问版主你是用什么设备换的啊,你的新座子是有铅的没有啊,给我们介绍一点经验啊,放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