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2-26):
有一块精英915主板强行触发不通电怎么办?谁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压着北桥或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强行触发不通电是应为主板有短路引起电源保护。一般多为cpu供电电路部分的问题,着重查转换vcore电压的场管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应该是板子有断路

网友:
主板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