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F440 128M显卡装驱动蓝屏

楼主(2009-02-26):
杂牌GF440 128M显卡装驱动蓝屏

TC GF FX5200 128MB DDR PASS 128BIT

高手指教,如果刷BIOS怎么刷,还是加焊

网友:
先用MATS测试,看结果怎样先。。。我见过同样的问题,但用系统集成的驱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想刷BIOS,看下置顶帖里有软件与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础问题  就不要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