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43df s开机吱吱的响,电源部分正常

楼主(2009-02-26):
一台三星crt显示器,型号是743df s 开机吱吱的响,有明显的短路现象,查电源部分正常,二次电源也正常,行管也正常,就是找不出毛病,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吱吱响声来自高压包吧,行管没坏,而且又有短路,那要换个包试一试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没错.断开高压包.看电压能否恢复正常.如恢复正常.代换高压包.

网友:
谢谢各位,我去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咱 遇到过的, 咯吱咯吱的 。。 断开高压包,挂灯泡, OK。前面的电源部分正常。  很却定的换了个高压包, 但是  还是老样子 。。后来我检查了下2次电源部分,  没有升压。  请各位大哥救救我。显示器已经放在公司1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