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用锡炉,不知道调什么温度好

楼主(2009-02-26):
新手刚用锡炉,不知道调什么温度好,

网友:
我要加焊的是北桥,另外在加焊主板的时候有的电容总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把电容先拆掉,难道它还会爆????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主板,温度在230--240.锡炉里得锡要配合还原粉使用,主要为了增加液态锡的活性。
主板上不需要加热的地方最好用高温胶带贴起来,省钱的办法就是用报纸挡住不想加热的地方

网友:
是啊,要排除电容爆的问题,就是你把主板放到锡炉上加焊之前,你首先就要把电容从主板上拆掉

网友:
来点小风 你说用报纸挡是不是在说笑啊,不知道高温胶带能耐多大的高温啊

网友:
没开玩笑,我就是这么换的,比如我要锡炉换agp插槽,那就用报纸剪一个比插槽稍大的口,然后垫主板下面。这样换完槽之后只要把插槽上的锡除掉,否则很多沾上锡的地方还要除锡,麻烦。线路板也容易变色,不好看

网友:
没开玩笑,我就是这么换的,比如我要锡炉换agp插槽,那就用报纸剪一个比插槽稍大的口,然后垫主板下面。这样换完槽之后只要把插槽上的锡除掉,否则很多沾上锡的地方还要除锡,麻烦。线路板也容易变色,不好看
引用 网友A:

报纸是可以的,不过用餐巾纸更好一些。

网友:
就用纸隔开就可以了,一般焊完后 纸有点变色 如果纸焦了那温度就高了

网友:
这样啊,还没试过用纸点着

网友:
北桥用锡炉怎么加焊啊?

网友:
用纸挡的话,还用拆下旁边的电容吗

网友:
怎么做呢,我来告诉你:去水暖器材店买一张薄点的保温棉(0。5)厘米厚,你的主板有多大,就裁多大,在你需要加热的地方剪个孔,锡炉温度不要升的太快,否则板子变形了,先按有铅的做,有铅锡球的熔点183度左右,无铅锡球的熔点217度左右,

网友:
搞张纸不变黄就OK

网友:
张老师说的是.

网友(2009-11-28):
请问4楼
还原粉是什么,学名是什么到什么地方能买到

网友:
用鍚條就好了,不用还原粉吧.

网友:
我说的。我用锡炉做桥时。怎么都把桥给做坏了。还有冬天做时需要上面加热不。。要不然主板会变形的。我调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2010-03-31):
学习了。至少知道了锡炉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