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不好啊

楼主(2009-02-26):
明基的电源一体板给烧坏了,现有个通用板,但不知道如何接到驱动板上去。

  本来有14个脚的,不知道脚的定义。请改过的给个,谢谢。

网友:
那个一体板上,最靠边的那两个线,就是控制线

网友:
你最好传个图上来,要有电源与驱动板按口处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