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主板开机显示C1 PCI无复位

楼主(2009-02-26):
K8M800-M3  主板开机显示C1 PCI无复位
送来时代码跑C1,无意中摸到声卡芯片 有发热,7805很烫手,测5V输出低了只有4。2V
更换ALC655 后7805正常了,有5V输出。 代码还是不跑,自动上电,显示C1
内核1.45V
内存供电2。5V
北桥有1。2V供电
显卡巢儿有1。7V供电,
PCI A8脚REST测试点有3。3V 电压,但开机时PCI无复位,没跳变,
时钟PCI 测试点有1。68V电压
听说这个板子BIOS容易坏,写了一下无效,
REST排针有5V电压,南桥是V/A的,没看到门电路
南桥有3。3V   2。5V  1。27V 供电
IT8282M 这个16只脚的什么作用呀? 第一脚有3。3V 15脚有5V电压,
南桥坏了吗?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问题,除了内存的2。5v供电外,还要注意下内存的上拉电压应该是内存供电的一半1.25v。如果偏高或者偏低都会内存不过。还有754内存总线是挂在cpu下的,不是通常的由北桥控制,要注意地址数据信号。

网友:
对,AMD的CPU与内存有关系,上一次,我修了一块KM-400的,就是CPU的关系,使我修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前还不知道.现在感觉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