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妹妹修电脑知识篇

楼主(2009-02-26):
1、一定要打预防针!

  在修之前,向MM反复声明,这电脑故障是有硬件和软件之分的,如果是硬件故障, 例如显卡风扇不转了,显示器连线老化,显示器分辨率超出显示器指标,等等都会 导致黑屏啊,这个我不回家用专门的工具是修不好的!

  这样一旦真的没修好,就立刻耸肩膀作无奈装:真的是硬件问题,还是送去保修吧 。而MM当作硬件问题去保修,JS大人即使发现是软件问题,也会毫不犹豫作为硬件 问题处理,所以决计不会有败露的麻烦

  2、重装是万能药方!

  不管发生什么,只要MM同意,一律重装系统!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虽然很菜。但是 如果要感动MM,这也是最好的方法,因为MM会在漫长的等待中觉得你真是很有耐心 和爱心的好男人!哈哈哈哈,太阴险了,所以给恐龙修电脑,一般还是对症下药, 速战速决,不要绿我,确实当恐龙看上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RPWT,而是生命 问题!

  3、关心要无所不在!

  如果选择重装,一定要反复问MM:真的可以吗?MM第一遍一般就说可以,这时候要 问:没有重要的照片、文档吗?MM会犹豫,但是还是会说不要好了;这时候接着问 :QQ聊天记录也会丢掉的!MM会说不要了;记着这时要作思考状,然后问:有没有 重要的邮件啊,邮件也会丢掉的。一般啊,很多MM这个时候会反悔,她们就会觉得 你是超级贴心人了。

  如果选择打开机箱,一定要作惊讶状!怎么这么多灰尘啊!!!(我只见过一个MM 的机箱里没有灰尘的,她是实在太爱干净了)这时候MM一般都会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立刻要作出为电脑难过的样子:这么好的电脑,灰尘太多怎么跑得快啊,散热也 会受影响的,当然容易出问题了。哈哈哈哈,MM内疚的同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 懂得爱惜珍惜疼惜是新好男人

  技术篇:

  1、MM电脑出的通常都是弱智问题

  所以不要用特别专业的眼光去分析,一般都是系统设置没设置好,例如曾经一个MM ,帮她新配的电脑,说音箱左边的不响,过去检查,果然不响,怎么调都只有电流 声,心想坏了,买到坏的了,结果不死心一看,音量控制里她全搁到右声道了,昏 死!

  对于显示屏黑屏这种事情,要多看看显示器开关有没有开,显示器有没有插上电源 ,显示器线有没有连到主机等等问题!

  稍微高级一点,看看BIOS设定,显示器分辨率设定,对比度设定等等

  再高级一点,看看是不是显卡风扇停转了

  在有别的电脑的情况下,和别的电脑对调一下显示器看看,容易分辨是不是显示器 的问题,但是要注意,要是女生寝室的话,慎用!!!因为女生寝室一般好像关系 都不好,就是好也不愿意为别人的电脑奉献自己的电脑,这一点和男生寝室不一样 ,要鄙视一下!

要想帅,带上可以外接显示器的本本去,要轻薄的,2.3kg以上就不要驮过去丢脸 了

  2、要想酷、拆机箱

  不管是不是硬件问题,如果你想MM崇拜到要嫁给你的地步,记住一定要带上一根较 大的十字起子,推荐电脑城装机的那种,很长很长的,超帅!我一般带上两根,一 个十字头,一个一字头,一个红色有机玻璃柄,一个绿色玻璃柄,就像两把短剑, 有了这两柄利器,感觉立马不一样!MM立刻觉得你就是专业的,如果MM看到后觉得 害怕,别忘趁势解释一句:修的多了,随身带着方便,你的问题不一定那么大,或 许用不上。MM这个时候只会希望自己的电脑坏的彻底一点,好见识你挥动长剑的潇 洒身姿!哈哈哈哈,这句是丫丫而已。

  3、熟练掌握BIOS设定的窍门是看说明书!

  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在BIOS设定上,例如老肯必须掌握的光驱启 动,就在BIOS设定里面,这个时候万一忘记了怎么办,求助于说明书吧!!!其实 在说明书中,一般都有详尽的说明,甚至包括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MM们比较 娇嫩,不适宜阅读这么生硬的文字罢了你的责任就是阅读它们!!!

  不要觉得临时看说明书很丢脸!如果说拆机箱可以展现你武的一面,那么你专注阅 读的神情正是你展现自己文的一面最好机会!!!能文能武才是你获取MM芳心的致 胜法宝,只知道挥着袖子与主板上的灰尘大战的土匪只会让MM觉得这些喜欢硬件的 GG都是脏兮兮的疯子。

  而你要求获得主板、显卡及其他相关说明书最好的方法,要么就是一开始索要,一 进门就让她把她放这些东西的盒子搬出来放好;要么就是拆开机箱以后,惊讶一句 :啊!这不是公版设计,我要看一下出厂时的说明书!!!甭管是什么设计,你这 一句话出去,MM只会觉得你暴有水准,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设计,其实她们也不知 道什么叫公版设计母版设计的。

  感情篇

  1、MM的电脑永远都是最好的

  MM一般最要面子(当然GG也要),但是找你修电脑总是电脑出了问题, 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在伤口上散盐,切忌在修电脑的时候说:啊这种配置啊, 该升级了。或者:这种杂牌的显卡最好不要用。或者:AOC的显示器最烂了。表以 为这样可以显示你对硬件市场品牌的了解和个人的品位,这只会让MM恨死你!早期 我就犯过类似口不遮拦的错误,结果有一段时间MM们电脑坏了也不敢来找我,唉, 前车之鉴啊!

  对于MM的电脑,如果牌子好,哪怕是集成主板,也要说这个牌子我最喜欢了,稳定 性超好,这次多半是软件问题,D版毛病就是多!(甭管她机子装的系统是不是正 版,用的软件总有盗版吧)如果牌子不好,立刻说,这个牌子性价比一直就是最好 的,你真会过日子!不要忘记说“你真会过日子”的时候,一定要注视MM面带百分 百诚恳的微笑!!!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就是完全该被淘汰的机子,尽量就不要 说话了!!!说什么只会让场面更难堪!!!

  把电脑当作MM的脸,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楼主一定用过某招

网友:
祝各位找到PLMM

网友:
年轻就是好啊,这些招数对我是不灵了。

网友:
太长,适合年轻人多看看,多学学……

网友:
上次俺上门装系统时也遇到PLMM,NND,心跳加速。香气袭人,可是他老爸也在一旁。只能看两眼有啥用

网友:
上次俺上门装系统时也遇到PLMM,NND,心跳加速。香气袭人,可是他老爸也在一旁。只能看两眼有啥用
引用 网友A:

紧张哇~~

呵呵
妹妹一般对电脑可是白痴哦

网友:
上次俺上门装系统时也遇到PLMM,NND,心跳加速。香气袭人,可是他老爸也在一旁。只能看两眼有啥用
引用 网友A:

要是他老爸不在估计就出事儿了

网友A:
要是他老爸不在估计就出事儿了
引用 网友B:

不出往主板大电容戳洞
这样 下回又可以来看MM了

网友:
确实道理!

网友:
呵..多好的机会,看来要加快步法,快点学哟,好去找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