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玩血战上海滩游戏黑屏?

楼主(2009-02-26):
进入游戏就黑屏 提示超出屏率范围 大吓们 怎么修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程序出的问题,这个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
如果只是玩这一个游戏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你应该进游戏的设置,把刷新率调一下!
呵呵呵

网友:
不是的,它是在某一模式下不亮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有的机器出厂时其实就有这个问题,要不然厂家就不会总是在升级软件版本了

网友:
玩游戏中间提示,应该是设置问题啊,重新启动电脑看用VGA模式进去看看,能否正常,游戏里也可以设置分辨率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很多,杂牌的大约都是这样,是显示器程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