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适配座

楼主(2009-02-26):
最近朋友给了个东海-72编程器,没有座哪位朋友知道那里有卖 显卡主板BIOS,和内存 SPD的适配座的呀,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有    8块钱左右
72不支持25系列的啊

网友:
东海5代编程器 - DHD-72一、运行快速
东海第五代编程器,50MHz读写速度,可倍频至100MHz;双CPU设计,使得与计算机的数据交换和芯片的读写操作两个进程可以同步进行,编程器读写速度基本取决于芯片的响应速度!

二、稳定性更好
○东海第五代编程器,专门为大容量IC读写设计,高达5万门超大规模FPGA内核,动力澎湃,恣意挥洒,确保在高速运行的同时,更加稳定。
○读写速度调节功能,对付老、旧芯片更加得心应手,省的就是赚的!
○USB系列,针对USB1.0标准,滤波参数调节功能,更多支持低性能电脑!
○附配简易适配板,多层线路板设计,表面绝无引线,杜绝短路、起翘!操作更容易、可靠!
○支持更多操作系统;WinXP/2K/NT/Me/9X
软件里面我发现有25系列的芯片阿,具体到底支持不就不太清楚了,那位用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东海5代编程器 - DHD-72一、运行快速
东海第五代编程器,50MHz读写速度,可倍频至100MHz;双CPU设计,使得与计算机的数据交换和芯片的读写操作两个进程可以同步进行,编程器读写速度基本取决于芯片的响应速度!

...
引用 网友A:

25只有小容量的啊   主板上用的没有啊

网友:
显卡上有用25系列阿,刚才去了东海的论坛,有说不支持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我说了小容量的可以  如25lv512
大容量的就不行了 如MX25L4005A,MX25L8005A
我今天还到东海发帖子  希望能加上25系列  估计没戏啊  做两手准备 不行自己做个

网友:
真巧阿,我看到的帖子就是你的,刚才没注意用户名,是不是软件理有的型号都支持是吧谢谢你阿,

网友:
真巧阿,我看到的帖子就是你的,刚才没注意用户名,是不是软件理有的型号都支持是吧谢谢你阿,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
穩定性是首選~
不然會誤導維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