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的一些菜鸟级问题

楼主(2009-02-26):
菜鸟才入门,请教些菜题:这是块什么型号的板,什么厂牌的?12伏打阻值为50,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理睬啊

自己捞起来,不的话就沉底了。

网友:
没牌, 这就是个工包板,很常见。
12V 阻值低,就要打与12V 相连的件了。怀疑哪个取下来再量!

网友:
你的板子现在是什么现象?有些主板是只有50欧姆的。

网友:
12V阻值只有50,比较可能是cpu供电上管穿了

网友:
我说也是CPU的供电管击穿了,Q2

网友:
是四针的12V辅助电压吗测一下cpu供电管和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