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800m-775 开机cpu工作几秒后断电

楼主(2009-02-26):
接了几块GA-8vm800m-775的板子, 开机几秒后断电,cpu没电压,测芯片组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
哪位大师修过这种板子?
cpu
芯片

网友:
查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供电没有短路,电源管里芯片暂时没有一样的替换,不过好几个板子都坏这个几率也不是很大

网友:
可以先把内存取下来试试,看还段不段电
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得跑线查短路了

网友:
不上cpu也断电,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把CPU的供电和MS管全换掉
我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光换供电还是一样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先把小四拿掉,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主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