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能稳压

楼主(2009-02-26):
   长城电源不能稳压 ,光偶 换过了 431 也换过 我有好几个电源都是那样,请有经练的朋友帮忙呀

网友:
能开机,风扇也能转 就是每组电压稳不起, 风扇转了待机电压也稳不起 就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补上面的                  不开机能稳起哦

网友:
查高压电路有没有虚焊或电路板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