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脑主板电容后出现了以下问题.电脑装到一半就死机了555

楼主(2009-02-26):
换了电脑主板电容后出现了以下问题.555
电脑装到一半就死机了,不知为什么?也可以说只到五份之一吧,在DOS 用多长时间都不会死机,怪吧.就是在装系统时装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快到有图形界面那一步就是按F8同意或是保持原来分区\删除分区到这几步时就死机了.怪事,不知是不是显卡有问题?还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补充:1、我把硬盘 内存装到另台机子时 全都可以装 好好的 开始我那机子装到一半就死几 就是读xp那个管子的时候就死几了 连那个39分钟都没有出来.
2、我用过几张盘,用过本地硬盘手工安装,也用过GHOST 但都没用呀。
3、BS 放电初始化了也不知。
4、内存换了一条三星512也不行,硬盘在别的电脑上能装,我也格了几次了.再格怕就完了.

网友:
电容有没有换错啊,有的主板很特殊的,电容是反装的,你看你板上的其它的电容是不是和你现在一样的

网友:
ni  huan 的电容的容量和电压相差黑大把

网友:
明显的供电能力不足,LZ是不是换电容用的是劣质电容或比原来的相差太多引起供电不足的?或是有个别电容更换时焊接不过关?
LZ象是用户,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