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内问题

楼主(2009-02-26):
显存是:HY5DU281622ET-J
请问最后的那个J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太专业了  不清楚呀

网友:
-j  DDR333
-H DDR266
-5 DDR400

网友:
可用8X16的-5代换,代换前要确定板上的方案是不是补位的。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我只是我手上有张坏卡,坏卡上面的显存是这样的,所以想问一下,能代换什么显存,